替换稳压管问题

楼主(2007-09-05):
稳压管79L05坏,手头上没有怎么代换!!谢谢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re

应该不是稳压管,似乎是7905

网友B:
那是稳压模块,7805,7905,你如果没有7905就找个7805

楼主:
注意!

抱歉,是稳压块79L05,我的电路需要+_5V电压输出,怎么办那??

网友C:
好像到处都有卖吧

78L05和79L05是很常用的电路了啊,100mA应该很容易买到,几毛钱,
或者也可以用7905代替,1500mA,就是管脚排列有所不同,
不认为用稳压管代替能提供如此高的电流,
也不认为用三极管代替能比这个简单且成本低。

网友D:
没明白!!

有没有大虾好好的解释解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