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整流电路知识

楼主(2007-09-09):
    最近在学习线性电源电路的设计,在整流原理这一节中遇到一个不太明白的问题,想请教个位大侠!
    变压器次极输出电压 υ2=sinωt 乘以 次极交流电压的有效值的根号2倍……我想问的是“次极输出电压是什么,怎么量出来?次极交流电压有效值是什么,如何量出来?次极交流电压峰值又如何量得来呢?用万能表直接量次极两端(空载)量出来的数据是什么呢”。

网友A:
回楼主

整流还有例如倍压整流,同步整流,等等。
整流是非线性电路,所以不容易计算。
这些暂时不必管它,用到的时候再看不晚。

网友A:
不对吧?

“变压器次极输出电压 υ2=sinωt 乘以 次极交流电压的有效值的根号2倍”
请核对原文。此句说不通,电压乘电压,这是什么?

“次极交流电压有效值是什么,如何量出来?”
次极交流电压有效值就是次极交流电压有效值,如果是正弦电压,用万用表量出来的数值就是有效值。

“次极交流电压峰值又如何量得来呢?”
可以用峰值电压表测量。如果是正弦电压,可以由有效值计算得出峰值。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回复!

呵呵,长知识了。原文是这样的“υ2=√2V2sinωt”
υ2是变压器次极输出电压
V2是交流电压的有效值
原文就是这么说的……

网友A:
这么说一点错都没有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解答!

整流这一环节算是搞懂了,可走下一步了!
再次谢谢maychang!

网友A:
可以走下一步了

但整流这个环节,变化还多得很,而且是不大容易分析计算的。
当然,学习那些应该是以后的事。

网友B:
υ2=√2V2sinωt”

3楼: 谢谢maychang的回复!

文是这样的“υ2=√2V2sinωt”

这个勾是什么东西,请指点

网友A:
回楼上

是根号。

楼主:
maychang,您好!

“但整流这个环节,变化还多得很,而且是不大容易分析计算的。
当然,学习那些应该是以后的事。”
我是初学者,您能不能再说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