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可以直接并联吗?

楼主(2007-09-10):
由于功率和体积的问题,考虑将双向可控硅并联,会带来不能同时导通、均流等问题,各位大侠,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A:
不能直接并联

实在要并联,电路上要采取一些措施。

网友B:
我看可以并联!

我司就有使用驱动马达,驱动脚可以用分流电阻.

楼主:
请教2楼的:

电路上一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这几天也查 了些资料,还是一筹莫展

网友C:
密切关注

我见过,可以并联的,具体怎么连不清楚?请大虾说清楚些。

网友D:
楼上能说具体点吗

是不是每个可控硅都要串电抗器啊?

楼主:
请教6楼的老师

楼主:
请教6楼的老师

加平衡电抗器能说清楚点吗?焦急等待中...

网友E:
就是在主回路

里每个可控硅的输出端都串一个感抗相同的电感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