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困惑中

楼主(2007-09-10):
有没有外径约5-6mm的坡莫合金的磁环?AL值约6000-10000.精度为正负10%,或者是锰锌的也可以?

网友A:
理解有误

坡莫合金是铁芯,而不是磁环,磁环是环状铁氧体的简称。高导锰锌磁环AL值有高达15000的,建议到www.alibaba.com.cn搜索。

楼主:
回复的理解有误有误

坡莫合金是一种磁材,作成铁芯可以有多种形状,常见的有E型和环行的,我的意思是材质是坡莫合金的磁环.

网友B:
takaya 理解有误

无论什么时候,也不可能用坡莫合金做成环来用,只有坡莫合金磁粉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