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能用AD模数调电压的电路!

楼主(2007-09-10):
  我想用一个单片机通过热敏电阻的反遗来调整电源的电压,我电路上有AD和DA,就是最终输出端的电路不知道用什么合适。我以前用的是PWM控制器,不过我觉得这种电路的元件太多了,而且我一块板子上有七八个这种电路,所以不想用这种,我在想用LM2596-ADJ这种片子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这种效果。不知道那位仁兄有没有这种电路啊?万分感谢哦!

网友A:
我有点糊涂

既然单片机有AD和DA,那还用热敏电阻干什么?
用单片机控制,不是一个好主意。

楼主:
2楼,你好

    因为我的负载的电压是和温度相关的,温度变化电压也要跟这变,相当于查表性质的,你觉得用电片机不好,那用什么好呢?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呀?

网友A:
“因为我的负载的电压是和温度相关的,温度变化电压也要

那你已经不是用单片机控制电压了,是根据温度来改变电压,这种情况当然用单片机合适。

楼主:
现在关健是最终的输出电压用什么来做呢?有人知道这种电

网友B:
你做的是温度控制系统

楼主:
也可以这么说吧,

便是和普通的温度控制系统有点区别,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就是直流输出这一块的.

网友C:
LM2596不适合你的应用,它适合作固定电压输出。

应该考虑DA+运放+三极管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