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

楼主(2007-09-11):
为什么滤波电容要一大一小并联使用呢?

网友A:
因为

大电容一般是电解电容,存在分布电感,高频特性不好。小电容高频特性好,但对低频来说容量不够。所以两个并联,频率低时大电容为主,频率高时小电容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