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斑竹帮忙啊,我的LT1764EQ33为什么输出只有1.21V啊?

楼主(2007-09-11):
这个型号是固定输出3.3V的
datasheet上给的fixed输出的电路很简单,我就照那个做的,Vin,SHDN短接到5V输入,旁路电容用的220uF/16V贴片钽电容,GND接地,FB,Vout短接输出,旁路电容同输入端一样.
输入5V,空载输出为什么只有1.2V啊?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哦?
固定输出的有别的接法么?网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我用来给FPGA I/O供电,还给一片1117(输出2.5V给FPGA CORE的)供
真是郁闷
不知道会不会是CHIP的问题
我买了10片,17元一片

楼主:
到底怎么回事哦?

我测了两片都是这样的
难道这批CHIP都是?
17块钱一片的1764是不是太便宜了?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过么?

LT1764EQ33 FIXED版的用法除了datasheet上给的还有别的接法么?

路过的大侠不妨留个脚印,谢谢了

着急啊

我单独测5V和2.5V的CHIP都正常,惟独3.3V出不来,后面的工作无法进行啊

网友A:
你这个情况

LT1764才会输出1.2V,你按照ADJ的接法加上分压电阻看能不能改变输出电压。

楼主:
最后试了ADJ方式

这样是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的
呵呵,真是郁闷
是不是这样可以确认是LT1764啊?
那个固定输出3.3V的版本的型号是LT1764后面还带33的吧?
这个CHIP大概多少钱一片?
我们第一次问的时候报价17,不过实际价格好象又是30多
不知道卖片子的那家公司搞什么名堂
不过CHIP不是我本人去买的.

网友B:
看数据手册

尾缀是多少输出就是多少伏的,没有的是可调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热心的大侠

问题解决了
是第一批买回来的片子的问题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采购才找卖家换了一批
回来后直接上去就没有问题了
赛格卖芯片的真TMBD黑

网友C:
有可能是后缀不对,要么就是那些家伙自己打的字,并且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