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学习制作数字电源?

楼主(2007-09-14):
 小弟大四,老师要我们做数字电源。之前作过一些用基本的电子制作,用的是LPC213X系列的MCU,了解一些模电知识,比如基于OP的一些电路设计,但是没接触过电源,请教各位前辈:如果要做数字电源,有没有比较好的,比较实用的书?推荐一下,英文的也可以。或者,应该掌握什么知识?我想电力电子,是要掌握一些的,或者,怎么来确定学习的计划与路线?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A:
“老师要我们做数字电源”

“数字电源”的概念目前相当含糊。
有一种是用个单片机做键盘输入,单片机输出数字量经D/A转换成模拟量控制线性电源输出电压,单片机再显示输出。这种实际上单片机仅提供一个基准电压。
第二种是单片机参加到线性或开关电源的反馈环中,与单片机作温度控制类似。这种单片机参与的程度高一些。
第三种是单片机直接输出供开关电源用的PWM波,这种单片机参与的程度更高。
估计老师要你们做的是第一种。

楼主:
那如果希望单片机的参与多一些呢?

  如果希望单片机的参与多一些呢?像后两者。那么有没有相应的书?中午到蔚蓝看了一下电源的书,有几本开关电源的书,感觉不错。
  开关稳压电源的设计与应用  (日)长谷川彰
  开关电源手册-(第2版)   Keith Billings
  这几本怎么样?还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同时谢谢maychang前辈。

网友A:
希望单片机的参与多一些

是个良好的愿望,不过,相当困难。主要的困难,是单片机的运算速度不够,DSP的速度够,但价格比较高,成本上难于接受。
现在有专为输出PWM控制开关电源设计的单片机,与51兼容,但目前仍未被电源工程师接受,没有得到广泛使用。

楼主:
那这个数字电源有大的发展空间吗?

  我学的是ARM7 LPC2000,看到有讲道关键问题有:
  1.模数转换速度
  2.PWM分辨率
  我的LPC2138芯片可以同时检测16路模拟量,一次检测的时间在 2.44us左右.(01版本)而PWM的分辨率可以达到us级别,这样仍然不够吗?
  如果数字电源的前途不明朗,那maychang前辈可不可以推荐一个能结合模拟电子+单片机综合应用的小项目.
  因为我马上就毕业了,我的学校也不是太好,我想毕业时能拿着一件比较"显示功力"的作品去应聘.
  这个小项目难一点无所谓,我可以去学,但最好元器件不要太贵.
  我本来想做一个多功能万用表:
  1.不管插入什么,(电阻,电流信号,电压信号,电容,电感),都可以读出极性与数值.
  2.可以在线测电阻.
  语无伦次的说了一大堆,还是需要前辈的指点.先谢了.

网友B:
数字电源是很有前途

但是技术难度很大(2楼所说的的三种)。不但对软件的控制算法要求高,硬件的功底也要扎实,否则物质损失会很大。Qvacation想做个东西应聘根本没必要作数字电源,阁下既然学过ARM7,不妨用它做个信号发生器之类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