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转5V用什么比较好,分需要隔离和不需要隔离两种情况

楼主(2007-09-14):
(无正文)

楼主:
补充一下

不隔离的现在只想到7805,还有1117-5,但是1117-5好像最大输入电压只有15V。
隔离的只想到金升阳的隔离模块,不过比较贵,功率也不大

网友A:
15V转5V为什么还要隔离啊?

头一次听说,可以说说什么应用场合么?

网友B:
R

主要看你是怎么个用法,应用场合,有没有必要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