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求助!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楼主(2007-09-14):
   公司要做一开关电源,先的要求是0-24V可调输出,功率250W(其实大于这个数),通过调节电阻分压,来控制脉宽进而达到控制输出电压的目的。如果直接接电位器,接上负载一点问题没有。
     可是现在老板说接电位器不好,最好是数控的。他的意思是输出分三挡:0V、22V、24V。当然还有其他要求:比如需要定时,需要键盘之类。
   这些暂时不说,只说这三个挡的问题,现在肯定不能直接接电位器了。我用的方法是用三个双刀双掷继电器来控制三种不同比例系数的电阻,达到分压效果(如果没有说清楚我画一张图)。这个也已经实现。可是问题也出来了,无论电源接不接负载,电源都会发出音频, 22V和24V的声音还不一样,如果接上负载,声音比较大,不接负载,声音比较小;
   如果把电源的地线与大地接在一起,一切正常,一点声音就没有了。郁闷得很,哪位帮我想个解决办法,谢谢!
   我估计是控制板这边有点问题,是不是不能用继电器?/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是用法可能有说法

楼主:
楼上的能否说明白点?

没有弄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看不懂。

“通过调节电阻分压,来控制脉宽”?
还是把图发上来吧。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是

直接用电位器控制工作正常,电源地线接大地工作用继电器控制也正常,电源地线不接大地用继电器控制电源有音频产生。
楼主没有说,估计产生音频时开关电源电压输出是正常的。
开关电源产生声音,说明开关电源输出(未经整流滤波)的脉冲的频谱中含有音频成份。这音频成份可能是开关电源自激振荡产生的,也可能是外界传入的。就楼主描述的现像看,从外部传入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电源的地线与大地接在一起即正常。
楼主用继电器控制,那么什么控制继电器?老板说“当然还有其他要求:比如需要定时,需要键盘之类”,想必是用单片机。单片机需要辅助电源,这个辅助电源可能是音频成份的原因。
单片机使用的辅助电源是小开关电源还是工频变压器线性电源?辅助电源地线是否与主开关电源(250W)地线接在一起?
继电器不是不可以用,但开关电源输出取样是个比较敏感之处,继电器触点接线要短,尽量避免从此处引入干扰。

楼主:
仔细看了maychang的帮助

分析的很精辟,基本上是你说的那个情况。

继电器控制是用两个三极管,一个8050加上8550,用的12V的继电器。我估计布线是有点问题,我的继电器触点接线比较长,

再说说控制板的情况,控制板的辅助电源是用的一个15V工频变压器线性电源,用7812+7805,由于电源最后输出(250W输出)还需要一个继电器控制,所以需要12V的继电器。

开关电源的地线没有与控制板的地线连接。两者是隔离的。
我估计问题在这个地方,我的继电器和电阻分压网络都在控制板上,所以就需要很长的线连接控制板和电源板,而此时的连接线应该算是模拟的电压,比较敏感。如果把继电器和电阻分压网络做在电源板上能否好点,这样继电器触点接线就比较短了。此时的连接线只是控制线了。

楼主:
控制线上传输的是数字信号0、1,应该好点吧!

楼主:
忘记说了!

继电器是电磁继电器。

网友C:
估计问题就在这里

“我的继电器和电阻分压网络都在控制板上,所以就需要很长的线连接控制板和电源板”
解决的方法大概是
“如果把继电器和电阻分压网络做在电源板上能否好点,这样继电器触点接线就比较短了。此时的连接线只是控制线了”。

楼主:
谢谢maychang

我就这样去做一下,不过要等啊等,一个星期才能出板子,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