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V低纹波稳压电路

楼主(2007-09-19):
电路大体原理如下图.
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予帮助指点.
现用7805效果不佳,纹波也比较大,发热也大.

楼主:
有可推荐型号吗?

谢谢!

网友A:
7805应该可以做到

如果纹波较大,C1加大到1000uF甚至更大,还不行可以考虑用一片7808再加一片7805,滤波电容用大些。
发热是无法解决的。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不接后面的负载约4mV,接上负载约60mV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以上纹波是用毫伏表测试结果,用数字示波器测试也情况差不多)

网友B:
LM317纹波优与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