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30V转5V 100MA电流 34063A 发热原因找不到 附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9-20):
电阻什么多对的啊

电感换了 220uh  2.2mh  还是驱动不了 100MA负载  34063A因为很容易烧坏 我用了 DIP8的插座 不知道有没关系

网友A:
检查电感、续流管

量下电感的直流电阻看

网友B:
电感太小

网友C:
电感太小

电感太小

楼主:
我用 2.2mH 电感 直流电阻0.5欧姆 也不行啊

管子是FR107

楼主:
还有3脚的电容 470找不到没接 应该可以吧

网友D:
楼主啊

还有没有别的找不到?不要勉强,找不到的都不接算了。

网友E:
电容要接的

那个是定时电容,如果不接电路不能工作,电感的大小取决于最小电流,要保证最小电流下,电感不会出现断流,一般220uH左右就可以,要磁芯电感,

网友A:
KAO,你太有才了

楼主:
放了个471的 高压电容 还是发热 34063 手放不住

现在配置  471电容  0。47电阻  2。2MH  FR107

网友E:
建议减小电感量,用示波器测一下吧

网友F:
你哪个续流管对吗?

楼主:
34063 楼的祸 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G:
居然不接定时电容,服了...

电路设计,是你想不接就不接的吗?!晕
还有,电感太大了,220uH就可以了,太大反而要命!FR107换1N5819更好。

网友H:
估计内部的mos管高压击穿

示波器观测2脚波形,尖峰是否超过内部mos的极限值?

网友I:
电感参数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