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供电,大家来帮一把,在线

楼主(2007-09-20):
    我用吊重电磁铁,6A/220VDC,大洲生产的
 供电是优玛的UPS,220VDC输出,在线供电方式,电池组是12VDC*19=228VDC
UPS供电是220VDC/6A,问题是老烧电磁铁,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引起?

楼主:
补充

  我想在UPS的输出后加40000UF/250VDC的电容做瞬间缓冲,可行吗?
我用二极管隔离开电池组和电容。

楼主:
帮我看一下啊!

各位兄弟!快帮我想想

楼主:
有那位兄弟知道啊!

楼主:
大家都没有做过啊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问做电磁铁的厂家

网友B:
好像已经跟你说了

网友C(2007-10-26):
电磁铁供电

你的电磁铁有没有电路驱动?有的话就很明显是驱动有问题了,但如果仅仅是硬开关驱动电磁铁,说明线圈阻抗小了,你的电磁铁工作时是直流,烧电磁铁恐怕是线圈少了吧?我倒是少见这么大电磁铁用直流驱动的,那要多少线圈啊?

网友D:
电池组已经是直流输出了,怎么还要UPS?

测一下电流是多少?

网友E:
估计是交流电磁铁让他接了直流电源

否则“220VDC/6A”是1320W的耗散功率,那得多热啊?

网友A:
我以前做过50A/DC200V的电磁铁

电磁铁供电是通过可调稳压电源的,缓升缓降,线圈用线都是纱包线,绝缘强度很高。你是急升急降?这么大的电磁铁铁心巨大,快速开关时电感量L=di/dt非常大,瞬间高压会击穿线圈漆包线的绝缘层。
另外ups输出端能承受40000uf电容的冲击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