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奇怪问题

楼主(2007-09-21):
现在手头项目,做10---5000V可调开关电源

硬件  单片机  DA 5618  SG2525 全桥

问题具体表现为用电位器(10K)送信号则输出很稳定(电流从1--400ma)

改为用DA芯片的话在大电流的情况下会出现电压突然掉到0,然后在立刻

升到设定值,在电压下跌前输出一直很稳定,有一个5V的波动

图如下

网友A:
10-5000V可调?调整率是500倍!

即使输入电源和负载都很稳定,用PWM方式占空比要达到:0.2%-99.8% ?

楼主:
是这样的,在低端的时候工作在断续状态

网友B:
工作在断续状态

你的电源不发出可闻的声音吗?

网友A:
这么大的范围,调整不过来的

楼主:
实际

实际情况可以调出来,只是在有些点会有不很严重的自激

网友A:
不是自激,而是像你说的工作在断续状态

原因就是超出了电路的调整范围引起的。

网友B:
这种断续工作状态

SG3525(2525)比TL494更容易产生。3525内部有锁存,脉宽小到一定程度突然消失,最小脉宽大约1us不到点,再小就是零。
发生这种断续工作时,电源一般会发出人耳可闻的声音。

楼主:
我现在不是这问题

我的问题是在它已经正常工作在连续状态下的时候会突然跌落
然后在上升,而且不规律,所以搞的我很郁闷

网友C(2010-06-07):
回复 网友B:

sg3525和sg2525有却别吧!

网友D:
关注一下,为什么我看不到图呢

网友E:
用电位器调节调节输出功率变化比较平缓。用D/A则会引起输出功率突变,反馈速度不够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上述问题。尤其这么大跨度的占空比。提高反馈速度可能会出现电源不稳定的现象。最好逐级减小DA的输出幅度,降低速度应不高于反馈信号的反馈速度

网友F(2021-07-30):
3525载轻时自激咋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