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教下,5个90mA/3.6V的LED灯串联怎样的电路才可以驱动

楼主(2007-09-21):
我想制作一个DC-DC的升压恒流模块,要求模块用3.6V电池供电,模块输出能够驱动5个串联的90mA/3.6V的LED灯,我想选用ZXSC310不知道能不能行,谢谢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ZXSC因该可以

不过有几点要主意:
1:是否在检测电阻的最小值以上,我测过ZXLD1350,270mohm以下就视为短路
2:主意三级管选型
3:这样接法是衡压输出的,LED VF的变化会引起LED电流的变化,要评估下是否可以接受。或者转换成衡流接法。

网友A:
AME5142好象可以

草草看了下datasheet,衡流接法,1M以上频率,不错
不过看波形有些稀奇,EMI这块要下些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