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7-09-22):
(无正文)

网友A:
哭,参数太少,这样的一大把

反向耐压是多少?反向恢复时间是多少?
还是自己找比较好
建议英飞陵的

楼主:
各位老大,我也找到一些,但是很难买到!

主要是找到了买不到样片,我们公司小,用量不是很大,所以很难,我先查下5822,多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