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对性能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7-09-23):
有三种dc/dc同样的输入和输出电压指标,但是开关频率分别是2M,300K,600K,开关频率会对什么有影响?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对性能有什么影响?

频率越高,需要的电感与滤波电容越小,但开关损耗较大,对器件的频率特性要求高。

楼主:
“但开关损耗较大,对器件的频率特性要求高”是啥意思/

但开关损耗较大,是指dcdc容易损坏吗?
对器件的频率特性要求高,是指对dcdc的频率特性要求高吗?

也就是说开关频率高的dcdc及外围电路小巧,但容易损坏,并且贵吗,这样理解对吗?
并且带来的开关噪声频率比较高?

损耗指的是功耗,在开关管上功耗变大

网友A:
不知到你说的具体是什么DC/DC?

有用变压器的、有单片输出的、有外接调整管的

一般来说频率高开关损耗比较大,不管调整管是在IC内还是外面,对调整管的频率特性要求高,当然频率高时,如果器件选用高频的,不一定损耗就大,但成本可能会比较高。

频率高对外围的变压器,电感、电容的体积可以做的更小。

噪声与PCB的设计有关,但在选择DC/DC的频率时,应尽量避免电源的频率及其谐波落在电路敏感的频率范围内。

网友B(2020-05-22):
看你后面供电的信号频率,电源的开关频率要远离信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