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工作不稳定,请高手把把脉

楼主(2007-09-23):
    下面是我们正使用的一个电动机控制电路,其中P60N06是作为起动用的,而IRF540作用是制动用(采用能耗制动方式)。实际使用中经常出现制动失灵的情况,制动电路元件检查均没问题,本人思考多时不得其解,请各位高手帮忙把把脉,看问题出在哪?
    另外,请高手透露一下:市场上常见的,耐压60V左右,电流25A以上的P沟道场效应管的型号。

网友A:
也许22微小了

网友B:
猜一下

1:5K1提供的Ic是不是太小了,才5mA左右啊。建议电阻改小,并且并联一个10n左右的电容
2:启动控制的PC817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没有关掉啊?
3:制动也可以通过关闭P60N06实现电动机开路啊,没必要短路电动机两端!

网友C:
制动电路根本上形同需设

由于IRF540体二极管的存在,制动电路根本上形同需设。不如改用一只二极管算了。

网友D:
楼上,

电刷式直流永磁电机惯性转动时输出电压是和同向的。也是上正下负。所以靠二极管无法制动。
主要问题可能是5K1电阻太小,导致电容放电过快,0.1s都不够。将电阻该成47K或者100K。PC817漏电流不会太大。

网友D:
3楼

1、这是MOS管,不需要Ib。如果你说的是PC817的Ic,那也不需要改这个电阻。3、制动和停机是两个概念。

网友A:
真是的,不如改用一只二极管算了

网友E: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F:
6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