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2V的电源.如果弄出来一个-12V呢.要20mA就够.感谢指点

楼主(2007-09-24):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电容

网友B:
反转电荷泵

网友C:
-12V有困难,但是-10-11V还是有办法的

建议用555

网友D:
用DC/DC模块了

如SP34063A

网友E:
晕……

上面几位的回答把我搞糊涂了,难道把+12V电源的两根出线反接到负载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F:
有专门的adapter吧?

有专门的adapter吧?找找Delta的电源看看,应该有

网友G:
7楼方案最好

网友H:
关注中

觉得7楼最直接,为何不可?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I:
不清楚,关注中,呵呵!!!

网友J:
7楼的方法在某些地方可行

不过是多路电源的话,这个参考地可不好与其他参考地相接。

网友K:
顶一下

可以做成RCC的,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