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检测高频电子变压器的质量好坏?

楼主(2007-09-26):
正在量产一个反激的10w开关电源,EE变压器,生产中发现有很多EE变压器输出功率不足10w(5,6,8w的都有),换个好的变压器就又能达10w了。但是测5.6,8,10w的变压器的Lp,Q值都相差无几,通过检测哪方面的参数能控制这个磁芯的质量呢?

网友A:
不知测漏感行不行

网友B:
恐怕不是什么质量问题

反激工作,估计是变压器初级电感量过大或漏感太大。

网友A:
好像跟磁芯的好坏也有关系

网友B:
如果是磁心铁损问题

测量起来是相当的麻烦。

楼主:
可能是漏感问题

我再验证一下

网友C:
反激电源的输出功率

跟频率、占空比、初级电感量有关,对症下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