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E-16-J24变压器图

楼主(2007-09-26):
MP3充电器坏了,拆开分析电路,是第一次拆分电路(呵呵),用的脉冲变压器顶面上面一行标注的是EE-16-J24,下面一行标注的是BYJ0412,一次侧是4个引脚,二次侧是3个引脚,可是网上搜了一天也没找到其引脚图或是匝数关系图,EE-16系列的也只有厂家卖产品的信息而没有变压器的详细资料

请问哪位大侠原来用过或知道其引脚关系图给帖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A:
厂家自己定的型号,没什么标准和通用规则的

就你现在的水平,还是算了吧

生命可贵,安全第一哦

楼主:
因为不会所以才要学习

楼上的不要给这么大打击好不好,不会才要学习的咧,把电路弄清楚分析学习一下总可以吧,

如果了解这个变压器就给点资料,如果不了解就算了

网友B:
如果

如果你想修,还是别打变压器的主意,几率很小,研究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