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从锂电或者3.3V或者5V输出一个6.5V电压?

楼主(2007-09-27):
做了一个产品,新换了液晶,液晶背光居然要求是6.5V的,真郁闷。以前的产品是锂电供电,锂电被DC转换为3.3V和5V,现在多了一路6.5V,想搭一块小板来解决,请教大家,有什么最简单电路,利用上面的几路电源转出来,电流不大,30mA基本上就是最大了。
谢谢。

网友A:
加一个IC就OK

加一个IC就OK

楼主:
请推荐几个外围电路简单的IC好么?谢谢。

请推荐几个外围电路简单的IC好么?谢谢。

网友B:
6.5v一般是2颗白光LED串联的。

很多公司都有白光驱动芯片的,输入是锂电。带EN控制。

网友C(2007-11-01):
普通的LED驱动

普通的LED驱动就可以了啊
可以考虑用我们家的AIC1648,原厂SUPPLY,可提供样品以及技术支持等

网友D:
这样的IC好多呀

SP4446
http://www.zlgmcu.com/Sipex/dc-dc.asp
到这看看,还有别的

网友E:
就用34063简单搭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