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蓄电池的充放电

楼主(2007-09-30):
请问一下大家蓄电池可以同时充电和放电吗?如果可以的话电源对蓄电池充电的电线和蓄电池对负载供电的电线不短接了吗?谢谢
因为蓄电池只有两个端口啊

网友A:
不能滴拉

网友B:
楼主好像在说浮充吧?

网友C:
应该可以

电源对蓄电池充电的电线和电源之间应该有电压转换电路

网友D:
可以

  这样的当然是可以的啊,只是相当于电源供了两个负载,充电电流变小,充时间变长

网友E:
呵,只能是一个状态。

 同时充放,当然也可以。但对电池来说要不就是电池输出,要不就是电池输入。 你充电器的电会供电给负载的。没有充。

网友F:
电源,电池和负载3个支路

由基尔霍夫定律决定电流分配及其方向.

网友G:
估计上新人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