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10-02):
我想用3V的电池做个电源电路,输出要15V的方波。
我先用LT1615直流放大,得到一个正负15电压,但这个电压无论接到555也好,运放也好,立马降到5V左右,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LT1615怎么能输出正负15V电压

LT1615输出功率不大,输出带负载后降低很多,估计是负载过重。

楼主:
您好

楼上的大哥,可以给各建议实现这个电路呢

网友A:
先把你的要求说清楚

楼主:
楼上的大哥

就是用一个3V的电池产生一个15V的方波,谢谢啊。

楼主:
maychang您好

我是想做个信号发生电路,用一个3v电池得到一个15V左右的方波。

网友A:
“用一个3V的电池产生一个15V的方波”

仅此一句远远不够。
方波频率?频率是否要求变化?负载阻抗(关系到输出功率和电流)?

电源只有3V,可以考虑两种方案,一是产生峰峰值小于等于3V的方波然后升压,二是将3V电源变换成+/-15V以上再产生方波。
如果方波频率固定,可以考虑第一种方案,用74HC14之类产生方波,然后用小变压器升压。此方案要用变压器,体积大,易受干扰,波形也不是很好。
第二种可以考虑用LT1615。该芯片最大输出电压可达30V以上,故可输出+/-15V电压。首帖说一接上负载电压立即下降,恐怕是电路中有错误或元器件损坏。该芯片输出是单向的,不过对于方波,电路输出端接个电容隔直即可。

楼主:
用一个3V的电池产生一个15V的方波”

频率要求可以变换。
我是按照您的第二种方法作的。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1615,产生正负15V电压,第2部分就是这个电压接到555上面。如果分开测,15电压没有问题,对于555,加个低点的电压上去,比如3v,输出也没有问题,但为什么就是两部分已连起来就不行了呢?

网友A:
555不能工作在30V电源下吧?

楼主:
555不能工作在30V电源下吧?

我只接一个正15V的

网友A:
只接一个15V,显然不能产生+/-15V方波

最多产生峰峰值15V方波。

为判断电源电压跌落原因,看来不贴图不行,把图贴上来吧。

网友B:
工作频率还是不知道。还有输出波形怎样了?帖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