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急剧发热是为什么

楼主(2007-10-06):
(无正文)

网友A:
发烫的唯一可能就是电流太大

网友:
看看 有没有 短路

楼主:
排除

首先电路电流在10ma以内,也没短路,不知道为什么还发热?
是不是电池本身不好?

网友B:
可能是短路了,也可能是你的设备有问题,有可能产生闩锁

网友:
10ma 是那里 的电流

是 总路 的电流
还是 支路 的电流 ????

网友C:
电池发热,肯定存在过流

检查电路或电池本身,是否存在局部短路

楼主:
总的电流是10ma

总的电流是10ma ,我也怀疑是短路,但我做的产品如果短路的话,必然没有功能,但它功能依旧,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D:
悬!

莫非有鬼?

网友E:
12V23AH的电池?这么大

网友F:
如果不是短路,就是见鬼了。

网友D:
楼主的仪表坏了,或该产品

是传说中的"节电器".

网友G:
楼主是不是测量点有问题呀

网友H:
你的电池是不是质量不好的呀???

网友I:
恭喜LZ突破能量守恒定律

如果12V 10mA能让电池“急剧发热”,那将是一场多么伟大的能源革命啊!!~~~

网友I:
qjy_dali,12v23a不是12V23AH的电池,而是12V很小的层叠式电池

直径:10MM.高:28.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