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12V生成正负20V电源啊。。。

楼主(2007-10-07):
有个产品必须用正负20V,供电是12V电池,请帮忙提供个思路啊。先谢为敬了。

网友A:
语焉不详

需要多大电流?稳定程度?……

网友B:
功率小的话可以使用MC34063来扩充

如LS所说,条件不充分,无法准确回答。

网友C:
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LINTER

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LINTER 的LT1930 ,还可以用LT3471 这2个IC 我都用过.

网友D:

用494做,功率可以到600W.

网友E:
我刚做了一个dc24v转+-12v/0.5A的

用一片开关芯片加一个变压器

网友E:
反激,断续模式,双输出

为保证两路输出在负载剧烈变化时不会互相影响,+12反馈,-12用一片7912二次稳压

网友F:
DC-DC变换,这样的芯片很多哦。

网友G(2017-02-24):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LINTER 的LT1930 ,还可以用LT3471 这2个IC 我都用过.  ...

请问一下,你用的是LT1930还是1930A,我最近也在用,但是用1930只有电压是对的,带不了负载。但是用1930A就行,都是用的官方的典型电路5V转12V。一用1930带负载,电压立马被拉低到一个固定值,不管带多大的负载。排出了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