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16888开关电源无输出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07-10-08):
TCL 46B66液晶电视机能够开机正常使用,但关闭电视后再开机则无法启动,而且每各几十秒显示屏闪动以下。但将电视关电放置几个小时后又可以正常开机了。经检查电源板,发现TDA16888芯片的第9脚电源电压正常,因此应该不是过压或过流保护引起的,好像是TDA16888不启振,不知问题出在何处?请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说明

该电源板有两路输出,24V/8A和12V/6A。待机时,12V输出端电压是9V。开机启动后电视机的控制板给电源板发送5V的启动控制电压。
本人测试时,把电源板从电视机上取下单独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