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的小功率电源,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07-10-08):
想学习RCC的小功率电源,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主要用反激方式,用分立元件来做,因为用分立元件比较容易得到感性认识和经验,比较容易学得透和扩展.想问几个问题
1.刚开始设计电路,先设计低压(48v以下)的好还是高压的好?低压的好处是安全,高压的好处是可以找到现成的电路做参考
昨天晚上已经炸掉一个电容了,真可怕呀,和**仗似的.
2.变压器绕制有什么要求吗?选用大一点的变压器有没有影响?
我买了各种尺寸的变压器回来,就是具体参数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还买了各种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成品板,可以按照上面的变压器大小来选用吗?
3.测试过程要关注哪些参数?是不是要准备一堆的三极管来准备让它烧掉?
我甚至无法知道是否已经震荡了,反正就是没输出,不工作

楼主:
自己顶一下,怎么都没人指点一下呀

网友A:
回复楼主

我没见过输入48v的RCC

网友B:
48V完全可以

电源电压再低些都行,用3V的都见过。
RCC不用分立元件的倒是没有见过。

准备一堆三极管来烧当然也是个办法,但绝对不是好办法。还是先搞清楚电路如何工作,各部分均会计算(尤其是楼主问到的变压器),然后再实际设计电路比较好。

“我甚至无法知道是否已经震荡了”,拿示波器看看即可。

网友B:
建议楼主学习时先“宽打窄用”

管子的各项参数放得大大的,电源电压不要高,电源内阻不要太小,这样即使电路不振荡或是负载非常重甚至电路有错误,也不容易烧管子。电路工作后,用示波器观察各点波形,把各种电路工作弄清楚后,再实际设计电路。

楼主:
已经看了好久的书了,还是晕乎晕乎的

听老大们的建议,
准备再搭个电路试试,不行继续看书
不知道一个月能有点成果不?

网友C:
能不能入门看缘分

有没有成果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