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220V电源输入端的1200V高压保护吗?高压持续10秒

楼主(2007-10-09):
设备接在220V低压电网上,平时能正常工作,但是在电网其它设备动作的时候,会在220V交流电源输入端产生约1200V的高压,持续时间大约10秒。结果把我的设备烧坏。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在高压时提供保护?
请高手赐教。

楼主:
请教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熔丝+压敏变阻器

“电网其它设备动作的时候,会在220V交流电源输入端产生约1200V的高压,持续时间大约10秒。”
这个“其他设备”是什么?你肯定它符合进网要求吗?“1200V的高压,持续时间大约10秒”似乎不应该影响到公共电网,只能影响小容量发电机。看来这个设备比发电机还强N倍,故无法吸收其能量。

网友B:
这是什么设备竟敢对整个电网叫板

楼主:
没说清楚,补充一下

具体是,高压合闸的时候,低压侧存在大的感性负载,CT的输出端会产生高压。应该是不规范操作造成的。
我的设备由CT供电。
如果用压敏电阻的话,就要选择1200V耐压的,但是后端电源没法在这么高的电源下工作。会被烧掉。
如果选择低于1200V的压敏电阻,结果压敏电阻被烧掉,接着后端也被烧掉。
现场已经有很多烧烤了,郁闷啊!

网友C:
“我的设备由CT供电”

CT输出如此之高的电压,而且持续10秒,CT没有烧掉?

网友D:
LZ所谓的CT是何物.

网友B:
问题多啦

1.如果是变配电系统,自有避雷器可防电路过压,
2.CT不得随意向非规定设备进行所谓的供电,
3.这种操作过电压是以能量形式产生和存在的,以电压方式表达不妥.

网友A:
这样搞生产不死人就该还神了.没必要继续讨论下去了

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