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入输出压差小于规定的最小压差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07-10-11):
ldo输入输出压差小于规定的最小压差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稳不住咯

网友B:
输出电压降低。

网友C:
看情况了

当其最小压和输出电流有关,输出电流越大,最小压越大,你想想三极管特性就知道了

楼主:
看来用LDO不行了

找了一个压降比较小的,大概150mv,要1美元多~太贵了
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电源输入是一个电池,电压从3.2到4.2V之间,要给一个模块供电3.3V,50ma左右~
因为电池电压不稳,并且如果用LDO的话在3.2到3.6V之间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那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317在压差比较小的时候还可以工作

我做过实验,317要求压差最小2.5V,我做的实验输出是5V,本来输入电压是12V,输入电流是0.48A,然后逐渐把输入电压望下降,到7.5V左右的时候,目标设备还可以正常工作,就是电流突然上升到0.56A左右。

这种情况下工作会不会对电源有害?

LDO没有做过这个实验,不过就算可以,长期这么工作肯定也是不可行的吧~

网友C:
做个DC/DC升降压呀,不过好像更贵哦

楼主:
dcdc 太贵了

ltc的有一款以前用的,就是因为贵才要换的
谢谢楼上几位回答了
确定用那个150mv压降的LDO了

网友D:
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还要低一些,大概是低个饱和压降值吧

楼主:
是锂电

麻烦楼上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