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2前应当用12V变压器好呢还是15V变压器好?

楼主(2007-10-12):
12V变压器的输出整流后是不是12*1.4141V?
如果那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实际没有1.414倍那么大

顶多1.2倍。
还要考虑220V交流并不是稳定的,可能只有200V。

网友B:
依据负载而定,一般应该在16-18v

因为还要考虑电网电压波动20%

网友C:
都可以

两种方法我都试过,都可以。但我认为12V出来后直流大约在14V到17V发热量底一些。

网友D:
12v低了点

网友E:
标配的变压器是7.5V/9V/12V/15V

7.5V出DC5V也是勉强了一点

网友F:
耐压值

看你的7812耐压值。30V以内,都可以吧  用15V变压器好。

网友G:
看功耗和最小压差

最小压差不能低于3V,否则无法达到稳压效果,然后就要看7812上的功率消耗,如果大就要用散热器

网友H:
都错了

我用过的,系数应该在1.1----1.2;用10.5V就可以了

网友I:
电网波动时,10.5v不一定能满足吧?

网友J:
不带载的时候电压正常,

带载就不一定行了,看负载有多大.
7812的压差应该在5V左右吧,低压差的也在2.5V左右

网友K:
当然是用15V,以前的黑白电视机大多16V、17.5V的呢

你得考虑市电电压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