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FET的发热烧坏问题

楼主(2007-10-13):
各位,帮忙个问题
我用了一个BUZ380的MOSFET管,G级加12伏电压驱动,几秒后管子就烫得不行,还有一股味道,这样是不是已经烧坏了?还有,这个时候我测了一下DS电压是4伏,不加驱动的时候是5伏,根本就没导通呢,怎么回事?
具体怎么知道管子烧坏了没有?

网友A:
驱动信号有问题不?

MOSFET管 很容易坏。 在我们学校实验室有人摸坏过,因为静电击穿了,晕的很。  你的驱动信号频率好多? 还有电压是不是有点高? 你用示波器看过你的驱动信号没?

网友B:
电路贴图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示波器现在不在,我还没有看驱动波形
那么高的压降,管子应该还没导通吧,或者是工作在线性区了
我现在想知道我这个管子坏了没有,在网上也搜了一些资料
比如:判断绝缘栅极场效应管好:
1.短路G-S极,测D、S漏电电流应为关断状态。
2.给G-S极电容充电电压5-15V(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场效应管应导通。其G-S漏电电流应符合相应静态参数。
3.重复1,结果应同1。此可认为绝缘栅极场效应管为好管。

测量过程注意防止高压静电损坏绝缘栅极场效应管。

还有:将SG短路,万用表量DS之间电阻正向应无穷大,反向应等同于一个二极管。 指针万用表高阻档(电池电压要9V或15V),黑笔接G红笔接S,碰一下即可,G悬空,量DS之间电阻应很小,最多几欧姆。碰一下是给GS之间电容充电

我将SG短路后,测DS之间正向电阻为9.8M,SD反向很小,只是后面“指针万用表高阻档(电池电压要9V或15V),黑笔接G红笔接S,碰一下即可,G悬空,量DS之间电阻应很小,最多几欧姆”,我再量DS之间的电阻,还是9.8M呢,我的操作有问题,还是管子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