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的选择

楼主(2007-10-16):
整流桥电路后面的滤波电容的容量大小一般是怎么样选的?
可有人知道么?是按电流的大小选还是...?

网友A:
工作电流,频率,还有电压.

楼主:
能不能说细点`比方给个类似的公式

网友B:
原则是

在电容充放电的一个周期内,电容两端电压变化不超过给定的纹波允许值。

楼主:
回楼上的

纹波电压一般是以其输入电压的3_5倍来算的~比方说`220Vac的输入`就以220*(3-5)来看~但是电容的充放电电压`在一个周期内怎么样确定?是用U=QC的积公公式算还是?

网友A:
要用微积分计算. 当然也有别人推导出来了公式计算

书上有,还是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B:
有这样的事?

“纹波电压一般是以其输入电压的3_5倍来算的”。
一般规定纹波的峰值或峰峰值,或输出直流电压的百分之几。

楼主:
汗~楼上的`为了简便`我们一般都这样算`不知道你要算纹波电压`怎么样算呢

楼主:
纹波是出现在输出端子间的一种与输入频率和开关频率同步的成分,用峰-峰(peak to peak)值表示,一般在输出电压的0.5%以下
最大纹波电压在额定输出电压和负载电流下,输出电压的纹波(包括噪声)的绝对值的大小,通常以峰峰值或有效值表示。

网友C:
RE

输入端的都是根据经验取的吧,输出端的需要根据纹波电流计算,不同的拓扑计算公式可能也不一样的

楼主:
若真是由经验来选输入端的电容~那倒是个难题了哈`我经验少的可怜`哈哈

网友D:
没算过,一般都是典型值

4.7,10,47,220,470,1000,2000

可能是电路对此要求不高吧,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电容怎么看的

网友E:
依我理解,滤波电容对容量要求不严格。

用多大的滤波电容得看具体的负载电路的要求。毕竟人家是“客户”。如果要求不严,4.7uF的已经足够。如果要求电源中断供电多少时间内,电源仍能维持供电,就要这个电容大一点。当然这时候这个电容又叫“储能电容”。
   另,模拟电路就是模拟电路。4.7uF/50V的电容换成3.3uF/50V的未必不能用。但数字电路上“10011100”改成“11011100”就要出错了。

楼主:
要是按楼上所说的话`我的电容的容量就可以不在意了?这样能保证电流的滤波正常么?

网友F:
好像是输入功率的2~3倍之间值的电容

    比如说输入功率19w,电容取4.7uf

网友G:
工频滤波电容经验公式

C=3T/R

C:法拉;T:脉动直流电周期(秒);R:负载直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