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的最小输出电流一般取额定电流的多少

楼主(2007-10-17):
我试着计算了一下,发现不同输出电流情况下,电感的大小相差很多,想请教一下,一般最小输出电流和取额定电流的多少.

网友A:
这正是 不辣的皮特 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最小输出电流取多少,看你的负载性质而定。如果要求允许负载开路,那就要加上“死负载”。为避免“死负载”功耗太大,通常“死负载”上电流不超过最大输出电流的十分之一。

楼主:
谢谢楼上的

第一次搞开关电源,啥概念都没有.我是一个BUCK电路,我刚试算了一下,感觉可以在低电流时增加电感纹波电流的方法来避免增大电感.

网友B:
“死负载”就是“假负载”吧?取样电阻和散热风扇等也可

吸取部分电流。

网友C:
降低PWM频率也可以减小空载电流。

我的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百分之一。

楼主:
楼上的DX以及各位前辈

楼上的DX以及各位前辈,如果PWM频率是150K,最大输出电流是5A,这样子计算出来的电感只要8uH,但如果我想让他在0.1A时也能跑,除了把电感加到400uH,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D:
乙天说的对

因为开关管的关断延时总是大于开启延时,频率较高时,开关管的实际占空比总是比PWM输出占空比大一些,PWM占空比小到一定值后,开关管占空比会比PWM占空比大很多倍.这时就需要"打嗝"了.

频率较低时,开关管的实际占空比与PWM很接近,所以对死负载的电流可以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