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原理图

楼主(2007-10-20):
刚触开关电源不久.现在想做个两组电压输出的开关电源.12V--0.8A   5V--0.5A 两组电源不共地地.有没相关的电路图呢?提供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这有一个类似的你参考一下

指标:
IN:165-310VAC
OUT:13.8V/7A    5V/1.5A   12V/1A
     市电输入150V 启动, 最高输入为420V 时不会损坏电源,但超过310V时电源进入高压保护状态,低于310V时正常输出。

  主要指标为输出稳压精度1%。

电磁兼容:  可通过
            6KV脉冲群骚扰,
            5KV 8/20us浪涌冲击
            8KV高压静电
            共模+-4KV
            差模+-2KV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0163355566.rar

楼主:
有没简单些的呢?

谢谢楼上的.电路能否再搞简单些的呢?谢谢!因为是第一次做,没什么经验!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还没有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