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阻

楼主(2007-10-20):
请问功率电阻一般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A:
当然是在耗散功率大的情况下使用

楼主:
我看在电路中~一般用在取样点的电阻都是阻值小的功率小阻~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还有用在输出电阻的时候也都用这种~为何不用一般的电阻呢?

网友A:
这样做是必须的

不是有什么好处。

网友B:
请教maychang老师

不用刻意用大功率的吧,只要算出实际值,再留点余量不就行了吗?

网友C:
比方重载,输出电流大的情况

假设输出10V ,1A 就找一个10欧的10W功率电阻接上,普通的10欧过不了1A。

网友B:
LS

输出就10v,取样也取10v?什么意思?

网友C:
强悍的功率电阻

假设10V的电压,要取1A电流,这种情况下用强悍的功率电阻,保证电流顺利通过。。。

网友D:
先计算,计算出需要多大的功率,再去选择对应功率的电阻

你可以看看这个计算,为什么要用一个100W的功率电阻,小了肯定要冒烟烧坏。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t=2720475&tp=%u6C42%u7535%u5BB9%u653E%u7535%u7535%u963B%uFF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