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cdc升压400V1A用什么器件?

楼主(2007-10-23):
老师让作一个DCDC电路,用于给一个大电容充电的(0.1F),要求用汽车电瓶,经DCDC升压后输出400V电压,给一个大电容充电,电流不小于1A,请问用什么样的电路设计呀?,谢谢啦。

网友A:
要的是思路

思路有了,器件也就来了。

PWM--MOSFET全桥--开关变压器升压--整流

网友B:
大电容啊,关键还是要把过载保护做好

不让会很好看的哦

楼主:
能否再详细点?

例如,有什么好书,或好的资料?

网友C:
这个要求

用半桥就够了吧?

楼主:
要求有较高的效率

决定用斩波电路了,用什么样的斩波形式呢?

楼主:
要求高效率,是在野外用的

网友D:
Re

低压升高压最好的还是半桥,用推挽方式,效率可以很高。次级用限流恒压双控。

网友A:
低压供电不宜用半桥

用半桥的话,开关管的电流增倍,压降压倍,管耗增3倍。加上变压器初级匝数减半,漏感增加。

当然,可以从绕制工艺上加以改善,比如初级N个线包并联,次级N个线包串联。
或初级用很宽的铜箔绕制。

楼主:
在控制电压方面采用什么方式呢?

比如说如何采样?如何精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