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之类的能不能做非隔离的BUCK电路的

楼主(2007-10-24):
(无正文)

网友A:
3842可以,俺2个月前刚玩过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给个图看看

非隔离的,能不能给个图看看.......

网友A:
俺DATASHEET的图做就行,注意加上斜率补偿

楼主:
DATASHEET

数据手册上的图BOOST方式的啊,BUCK方式的限流电阻怎么接,还是挂一个固定的电压在那里不用限流了?MOS管选P的还是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