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类IC广告专用通道(器件销售商请进)

楼主(2007-10-24):
本版仅限讨论电源技术,本不予发布广告贴,以前犯规贴子均被转入广告栏,但感觉似乎有些不妥,为了让同行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新的器件,特开设此专用通道,让业务人士前来开设“展柜”。

规则:

1、参展者可在本贴内跟贴,介绍自已的器件;
2、参展者需提供datasheet下载、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3、同一器件,保护先发布的厂家,除非提供更加详细的应用案例;
4、同一器件,同一厂家,不得重复发布,只能修改原来的贴子。

凡自行开贴发布广告,或遭会员投诉者,将立即删除广告ID在本版的所有贴子,包括在此之前的主贴及跟贴。谢谢合作!

友情提示:请销售商注明每一种器件的功能、用途及主要性能指标,方便大家选择;(估计没有人会把所有器件的datasheet全找来看一遍吧,与人方便,自已方便...)
不注明器件功能、性能指标者,将不予保留,请勿在此发布。谢谢!

网友A:
UTC品牌电源管理IC,MOS管代理供应

有搞研发和工厂的朋友可以联系我,提供样品支持和技术支持。
本人也是搞技术出身,现在在做销售。希望结识一些同行朋友!

                                     深圳路旺科技有限公司 宋生
                                      Aaron@avictek.com.tw

网友B:
Microchip的电源管理IC还是比较多的

    立奇国际(Infortech)是Microchip一级代理商,代理其全系列芯片。

    Microchip的电源管理器件包括电压基准源(如MCP1525)、线性调节器(如MCP1702)、开关调整器(如MCP1652)、PWM控制器(如MCP1630V)、充电泵DC2DC转换器(如TC7662A)、CPU/系统管理器(如MCP810)、电压检测器(如MCP112)、功率MOSFET驱动器(如TC1411N)、电池充电器(如MCP73831)、热交换控制器(如MCP18480)。

有一些器件是把上面的某几个功能混合起来了,如以下五款电源管理组件:
    TC1303A:包含一个500毫安同步降压稳压器和一个300毫安LDO,及提供监测直流-直流转换器输出的电源正常显示功能。
    TC1303B:包含一个500毫安同步降压稳压器和一个300毫安LDO,及提供监测LDO输出的    电压正常显示功能。
    TC1303C:包含一个500毫安同步降压稳压器和一个300毫安LDO,及提供监测LDO及直流-直流转换器输出的电压正常显示功能。
    TC1304:包含一个500毫安同步降压稳压器和一个300毫安 LDO,及提供顺序开机和关机功能。
    TC1313:包含一个500毫安同步降压调节器和一个300毫安LDO。

    另外,Microchip还有适用于通用、多回路开关电源(SMPS)和其他电源转换应用的16位dsPIC数字信号控制器(DSC)系列。dsPIC30F1010和dsPIC30F2020/2023(dsPIC30F202X)DSC具备分辨率为1ns的高速脉宽调制器(PWM),以及可实现低延迟时间和高分辨率控制、每秒200万次采样的10位模数(A/D)转换器。

    具体型号太多,无法一一列举,不过我们可以根据您的具体需求为您推荐最合适器件。

    好啦,需要资料或者免费样片就给我发邮件吧。本人给上海、苏州、无锡的工程师朋友快递免费样片,出了这个区域的话,我就不好意思让公司出快递费啦。

网友:
电源方案的首选!!

您首选的D类音频放大器方案及电源方案合作商!!!
西安民展微电子致力于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高性能功率管理集成电路,WLED驱动及控制器,绿色节能AC-DC PWM控制器,高效率DC-DC转换器等集成电路及系统方案的开发,并提供5-150W全系列AC-DC产品及方案。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www.power-rail.com
最新产品:
一:Class-D Audio Power Amp
MCD4155  2.7W*2 D类音频放大器  应用:LCD-TV,i-Pod音响,DVD,Notebook
二:High-performance Charge ICs
1.MCD2422  高性能AC/USB充电管理器  应用:手机,PDA
2.MCD2054  业界最高性价比,应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的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     充电器,兼容LTC4054
三:Green-Power PWM
1.CR6850   新型低成本小功率绿色节能PWM控制器  AC-DC电源产品,兼容SG6848、SG5848LD7550/35、OB2262/63
2.CR6851   具有频率抖动的低成本绿色节能PWM控制器
3.CR6842   具有频率抖动的大功率绿色节能PWM控制器  兼容SG6842J、LD7552、OB2268/69 ;SG5842、SG6841
四:Step-Down DC/DC Converter
1.AE1513   最高20V输入,300KHz 2.0A降压型电压调节器   兼容AP1513
2.AE1410   最高20V输入,1.2MHz 2.0A降压型电压调节器   兼容MP1410
3.AE1583   最高20V输入,1.2MHz 3.0A降压型电压调节器   兼容MP1583

  有需要资料的工程师和有意向的渠道,分销商可以和我联系:秦先生 13389266567  Email:qinjun1215@126.com

网友C(2007-12-21):
DC/DC升压IC-GC3400--LTC3400替代品

GC3400是一款输出、恒定频率、同步升压型DC/DC转换器.这款以中等功率应用为对象的器件可在0.6V至4.4V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并具有一个1.2MHz的恒定开关频率,因而允许采用纤巧型、低成本的电容器以及高度仅2mm或更低的电感器.

输出电压可在2.5V至5V的范围内进行调节,内部同步0.35Ω、1A电源开关可在无需使用外部肖特基二极管的情况下提供高效率.

该转换器可提供最高260mA(由单节AA电池)、600mA(由两节AA电池)以及5V输出.

XD3400转换器采用SOT-23-6引脚封装,直接替代LTC3400,LTC3429.

特点

高效率:高达92%

低压启动:0.85V

输入电压范围:0.6V至4.4V

输出电压范围:2.5V至5V(固定/可调节)

1.2MHz 恒定频率操作

低接通电阻RDS(ON) 内部开关:0.35Ω

短路保护

高开关电流: 1A

无需肖特基二极管(VOUT<4.3V)

超低待机电流:IQ<1uA

小外型SOT-23-6封装 (无铅封装)

----------------------------------
诚征经销和代理.
联系方式:
李生  13951228561
czlyw@163.com
QQ:47515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