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看看这个UC3843的BUCK能不能工作

楼主(2007-10-25):
如图所示,这样子的UC3842/3做的BUCK能不能工作.
输出的电容少画了...呵呵...

网友A:
不能,电流控制型必须有电流采样电阻

楼主:
UC3842/3

UC3842/3的电流采样不是用电阻来转成一个电压,只要电压不大于0.8V,我这里不需要进行限流,直接拉低为什么不行?

网友A:
不行,你仔细看数据手册,直接拉低,振都振不起来

楼主:
这二种方式那一种可行

如图..

楼主:
上面的图重新更新了一下....

上面的图重新更新了一下....

网友B:
改了以后还是不行

除了菜鸟说的原因外,你的Q1根本不能进入饱和。
3843不是为这种电路设计的,应该换用其它芯片。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推荐一下比较容易买到的

能不能推荐一下比较容易买到的BUCK专用的PWM控制芯片....

网友A:
看不懂了,8-12V入,3.3V出的DC-DC一堆,干嘛在这里绕圈子

LM2576LM259之类的

网友B:
菜鸟推荐的型号就不错

容易买到,也不贵。
输出电流不大的话,用34063更便宜,几毛钱。

楼主:
有便宜的5A以上的吗?

AP1501A能到5A,但还是低了一点

网友B:
要5A以上的输出

还要省银子,用MC34063加扩流。

网友C:
注意

开关管不能用N-MOSFET,降非有自举电路

楼主:
拆腾了一天,我还是改回了原先的TL1451

用图腾柱,BUCK用P-MOS,有一路升压用N-MOS做开关.

网友C:
P-MOS的Rds较大

8V出20A够呛的

网友A:
越弄越回去了,你到底要多大电流?

楼主:
20A的需要5A

20A的需要5A,3.3V的要能在6A以上,10A以下放心的跑.......
第一次搞这种东西,烦透了。

网友D:
ncp4330

用NCP4330

网友E:
俄的一点观点

可以用3843,你可以把你得mosfet电路变换一下,放在 下面,也就是接在你上面的地线上,那么它就可以串一个电阻了,如果不这样,你的电路只能用个电流互感器了,来检测电流,再就是3843必须要接电流反馈,你可以看一下内部电路图,电流型控制的特点,他是让取样电压跟随这个3端上的电压变化来控制占空比的。

楼主:
嗯....

谢谢楼上各位,我决定用TL1541了......到时上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