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电流只有0.5ma,功耗要低,可以用普通的12v稳压管吗?

楼主(2007-10-25):
(无正文)

网友A:
还要看功耗

普通稳压管一般最大允许耗散功率是1/2w或者1w,没有特别散热设计时最多1/3的额定功耗

楼主:
我是想问小电流(几百ua)下,稳压二级管还能稳压吗

哪里有v-a曲线图呢?

网友B:
要看稳压二极管的参数。工作电流通常需要几mA。

网友C:
在V-I曲线的转折区内,内阻很大

稳压值与标称值偏离。不介意还可以用。

网友D:
关键看对电压稳定度的要求

如果本身所需电流很小(相对于稳压管的稳压电流),且对电压稳定度要求不高,则完全可以直接使用。反之建议加一级跟随驱动。

楼主:
哪里有详细的datasheet,找不到带伏安图的

常用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E:
0.25mA没问题

很多稳压管在0.25mA以上区域,V-I特性已经很平缓了.

网友E:
看图说明

最小稳定电流与最大电流时,动态电阻与电流的乘积之差,是比较小的

网友F:
用LDO啊。 晕,还是个雏儿啊

网友G:
用吧,没事。

所谓“V-I特性”就是动态电阻,稳压二极管的 工作电流通常需要几mA,是为了稳压时的动态范围,你的工作电流只有0.5mA ,工作电流的 动态范围 顶天也就 1mA 左右。
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用1-2mA就没问题。
你的工作电流的动态范围小,即使稳压二极管的动态电阻大点 电压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楼主:
谢谢各位,就用稳压管了

另外ldo好像还没见过能输出12v的

网友C:
搂主,你到现在都没说清楚:

稳压管输入电流多大?稳压输出电流多大?输出电流变化有多大?

凭什么就决定用了?

网友B:
还有个很关键的,输入电压最小和最大的范围多少?

网友H:
电阻

可还要接上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