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压控恒流源??

楼主(2007-10-25):
输入电压范围:-10V--+10V;
控制输出的电流范围:-25mA---+25mA;
电流的精度为0.025mA;
输出负载为400欧姆电阻;
供电电源为+ -(15V)
试问各位:这样的要求能否用通用的电路做出来?
目前用通用的放大器搭接了一个,输出级的功率不够,宣告失败了,555

网友A:
可以用通用的电路做出来

运放扩流即可,不过你的输出电流是双向的,扩流也需要是双向的,用串联推挽(图腾柱、半桥)即可。

楼主:
赎本人见识少,串联推挽(图腾柱、半桥)如何做?

本人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精度?

而且,精度和稳定性能达到这样高吗?

网友B:
他们都在游戏中!

网友C:
才千分之一的精度要求,没问题的

LZ,先把你的通用运放换成op07或更好点的精密运放吧

楼主:
?

啊?
据xwj所言,这个精度根本不值一提
我想问问,目前,我们通用电路能做到的最小电压精度和电流精度是多少?
谢谢!

楼主:
OP07?

目前,我的电路是由精密压空电路和镜像电流源组成,

精密压控电路选用的是OPA2277,控制效果不错!

但后级的镜像电流源需要放大器提供至少大于500mW(PSICE仿真结果)的输出,因粗心大意,没有选好该放大器,555

网友D(2008-05-10):
加一个三极管扩展运放输出能力就可以了...

呵呵,不需要额外选择放大器,通用放大器输出0.5W比较困难。可以考虑在运放输出端串联一个三极管进行电流放大,这样就可以放大运放的输出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