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843的反馈电流

楼主(2007-10-25):
请问UC3843的用法

最近用3843做了一个升压电路,开关管用的是IRFB4310,通过升压变压器给电容充电,供应6路频闪灯工作
电源是12V,升压并稳压在380V。
三个频闪灯的功率加起来是54W,2个20W频闪灯,一个14W频闪灯.12V的电源供电,大约要消耗3.5A至4.2A的电流.
现在发现开关管源极反馈到3843的电阻大约在0.020欧的时候,升压电路会在一开始升压到480V,然后才稳压在388V不变,并不是瞬间升压至380V就稳住了.
请教电源达人,3843反馈到第3脚的电流该如何计算?

网友A:
恐怕不是开关管源极取样电阻的问题

该电阻到3843的反馈是很“快”的,该反馈可以逐个脉冲限流,该电阻中电流上升到某值(该值由电压反馈电路决定)立刻将开关管关断。
输出电压先上升到480V然后降下来并稳定,估计是电压反馈电路,也就是输出取样比较那部分时间常数过大,使得整个电源反应速度比较慢。

楼主:
输出取样电路

输出取样电路是用一个910K和一个7K的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大概是2.75V,经与非门转换后送到单片机.
单片机每隔512us检测一次这个端口,如果检测到为低(也就是输出电压高于380V了),立刻关掉3843振荡电路.即3843不再起振,不就使3843输出脚停止输出,从而关断开关管.

现在的现象是,当开关管源极反馈到3843的电阻阻值比在0.020欧大的时候(比如是0.022欧),升压电路能瞬间升压至380V就稳住,但这样的话,带负载的时候,输出电流小于3A,也就是输出功率不足,频闪灯闪烁亮度不高.

网友B:
开关电源可以这样取样的?

网友A:
居然是单片机控制,没有想到

该源极电流取样电阻上电压达到1V,3843立刻关断,如果电阻是0.022欧姆,那么开关管电流峰值45A,估计此时已接近最大输出,单片机已经不再控制。

网友B:
看楼主的意思,好象是间歇工作的

网友C:
还有响应这么慢的开关电源啊

思路有问题

网友A:
512us检测一次,实在太慢了

楼主:
IRFB4310参数

VDSS=100V
RDS典型值:5.6毫欧
最大值:7.0毫欧
Id=140A

电阻值还可以再小的啊
看来还是单片机控制速度太慢了

但是我的一个相同的产品上,单片机控制速度是每隔5ms检测一次压降的
能做到升压平缓升到380V,而带负载的时候输出电流有4A,实测工作时升压
可以升到280V
这是另一个工程师帮我调整的。
他主要是改变了源极电流取样电阻值,就达到目的了。

但原样电路照抄,却出现了功率不足的问题,真是伤脑子啊

网友D:
一点观点

感觉是因为电路有延迟,输入到输出,以及输出反馈到输入都需要时间,而你得单片机检测频率低,造成了这个原因,还有就是你的监测电阻小的话,那么电流大,会使你的输出有可能上冲,电阻大的话,你的电压稳定过程就是比较慢,比较温。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