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选择开关电源要注意什么参数??

楼主(2007-10-26):
  rt~  选择电源要注意什么参数?
  谢谢

网友A:
选择开关电源

如果只是自己买一两个玩玩找个有名气点的厂家就好了
如果是大批量采购的话,叫供应商提供给你想要的那个电源的详细参数规格书最好了.如输入电压范围,输入电流,输入功率,功率因数,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纹波,输出电压的精度,输出带动态负载怎样,电源通过那些认证,有那些认证证书
如果能提供更详细的更好了,如机子每个元器件的使用率,主要元器件的波形温升,主要电解电容在这个电路上的寿命,10000次老化开关测试,高低温测试参数,每个元器件的开短路测试参数,浪涌测试参数,ESD测试参数,跌落测试参数,震动测试参数,雷击仪测试参数,如有引线和插头还要插拔测试参数和线摇摆测试参数,EMC测试参数等等~~~~
大品牌的公司采购电源或者叫一些电源公司开发适合自己电源时以上参数都要的,还会拿回部份样机自己测试过.

楼主:
o

  han... 这么多参数
  谢~
  能否推荐比较好点的几个工业电源的厂家?
  要买大概二十个电源先,但是功率和尺寸卡得比较死,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