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易实现15V输入12V输出0.1%精度?

楼主(2007-10-28):
现在需要考虑把一个15V左右的直流电源变为12V输出0.1%精度输出,15V输入变化率很小,输出负载电流至多10mA,

考虑用基准电压芯片,但是电压难满足,电流也太小
直接用7812精度恐怕达不到

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个办法,简单点,单芯片解决.

先谢了!

网友A:
TL431+功率管+分压电阻即可

楼主:
..

xwj,谢谢
我想避免使用电阻这样器件,搭起来还是不会太满意的

网友B:
才10mA的电流,可不用三极管

网友A:
跟电阻有仇吗?

网友B:
谁跟电阻有仇?

楼主:
,

事实上是用这个12V来来驱动一个差动桥,桥臂是两个10K的电位计
想15V经过精密基准REF102变10V后来用,但是REF102最大输出10mA,估计不行,手头没REF102,也不能实验一下.

请经验丰富的朋友指导一下,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C:
xwj 已经说得很清楚,何必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