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电压的闭环调节

楼主(2007-10-29):
要求:电源可以准确、无过调、无抖动的调节到用户设定的任意规定范围内的电压值,而且速度可以不特别慢
小弟现在是用数字电位器调节电压幅值,通过有效值芯片AD736测量高压端的值,继而软件上和预设值进行比较,数字电位器做出相应调节。
但是AD736有约80MS的计算时间,导致以下情况:电压实际已经高出预定值,而AD736输出还没有更新。于是就出现了电压过调
各位高手可否指点:能不能设计一种硬件闭环的调压,取代目前这种软件闭环的方法?(注:各放大级之间不完全是线性比例放大)

网友A:
回楼主

“能不能设计一种硬件闭环的调压,取代目前这种软件闭环的方法?”
当然有这种方法。实际上,目前绝大多数开关电源就是用这种硬件方法实现闭环调节的。
但是,开关电源包括闭环调节的放大电路以及滤波、取样、隔离等,目前还没有比较理想的小信号模型。现有的各种小信号模型都不是很好,所以在计算时都需要采用较大的余量以避免工作不稳定。

楼主:
其实系统的功率放大级本身是有反馈的

但没有硬件反馈给初级的信号源、数字电位器
如果我用峰值采集进入比较器,比较器的参考端为预设电压峰值/测量系数(通过D/A调节),比较器发生跳变时,电位器停止调节。即借用过压保护电路的思想来实现闭环调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什么计算要“80MS的计算时间”?

80mS可以跑多少条指令了?
程序效率怎么会这么低?

楼主:
回xwj大侠

ad736这类芯片没有用过么,它的进出都是模拟量,和软件不搞的
所谓计算时间当然是指,稳定输出与输入正弦波有效值相等的直流电压,所需要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