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v输出有5v/50Hz低频纹波

楼主(2007-10-30):
dc/dc,24v入,300v出,变压器变比为1:6,测量输出端有有5v/50Hz低频纹波,这是如何引起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30142354790.pdf

网友A:
C25为什么要用0.1uF?

检查FB环路的地线

楼主:
糟糕,应该是0.1n,100p

楼主:
FB地线是一条从输入端的地直接拉过来的大粗线

测量mosG极电压波形,脉冲是间歇式的,脉冲频率240k,间歇周期为约50Hz,那就是说芯片在间歇式输出。

楼主:
重绕变压器

初级电感从28uH到13.5uH,还是有这种现象

楼主:
负载电流12.5mA,50mA都没有这个低频纹波,25mA或者空载才有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低频纹波的频率随电流变化而变化吗?

楼主:
是啊,也随电感量变化

前面都使用EPC19的磁芯绕的,今天改用EFD20磁芯,25mA没有低频纹波,但是12.5mA和50mA又有低频纹波。

楼主:
初级mos管上并不一定能测到这个低频波形

网友A:
问题出在电压取样电路上

取样比为0.82/200=1/243,反馈系数太小。

可在取样电路上加个电容,增加交流负反馈的反馈量。相信加这个电容后,纹波会降到1.5V,不过输出电压的建立时间较长。

楼主:
谢谢。

不过1u是否太大?肯定不能用电解把,这样大的磁片怕不好找。现有103/1kv的瓷片,试试看。

网友A:
容量太小估计没什么效果

0.1~1uF的高压电容很普遍的,实在不行可用两只250V的串

楼主:
还有纹波

50mA负载电流,纹波1.5v频率100hz。加103电容后输出电压跳变,纹波频率大大下降,估计只有5-10hz,幅度8v,大约30秒后输出稳定,高频纹波降到1.5v,低频纹波100mv,频率约40Hz

50mA电流时脉冲频率只有125k,而设计应该是250k。

楼主:
470p有效,50mA没有低频纹波

但到25mA又有3v/90Hz类似于截顶的正弦波的低频纹波。

网友A:
做到尽善尽美是很难的

电容上串个电阻试试看

楼主:
确实很难做到尽善尽美

电阻也串了,但是不同负载电流下仍然会有这个问题。再找找大点的电容看看。

楼主:
0.1u串6.8k不再有低频纹波

总纹波降到300mV,波形不够稳,频率120k有抖动,大约1分钟后频率250k有轻微抖动,似乎是每过几个周期就有振铃信号叠加近来。

网友A:
电路在打嗝

初级电感量加大些,降降峰值电流,MOSFET发热还会低一些

楼主:
谢谢朋友指点,今天再试验

楼主:
这个电容影响输出准确度和稳定度

加电容以后输出电压升高,0.1u在50mA时电压高出5-9v,温度也有影响,对电容的要求太高啦,可能不行。这个电容带来的显著好处就是低频纹波不再有,电源效率提高10%以上,50mA除了变压器有发热之外,其它都是凉的。

网友A:
减减电容

或串的电阻再加大些

楼主:
电容小或者串的电阻再大就低频纹波还有,效率低,

磁芯严重发热。
下图为不加电容时候的g极驱动电压波形,,频率有轻微抖动,加上电容后波形频率抖动,无法测出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6171942281.pdf

网友A:
加的什么电容?薄膜还是电解?

楼主:
前一段干别的拉,明天接着来这个

好像还是驱动波形不好

楼主:
目前为止最佳效果:0.1u串100欧

MOS波形与芯片手册给出的很一致,效率也最高,从20%到100%负载效率80%-85%,就是输出电压不一致,负载越大,电压越高,从空载到满载,电压从300.6到307.4v。
不要这个阻容,从空载到满载电压基本不变,但效率低,约65-75%,波形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