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30):
(无正文)

楼主:
如此这般 为 哪般?

楼主:
请大家解谜

网友A:
2576怎么用啊!?

网友B:
UPS=逆变电源吗?

哪位大虾知道UPS与逆变电源的详细原理与区别,及用的位置?谢谢了!

网友C:
回7楼

UPS:在线式或离线式两种常用,输出与输入的频率接近;
逆变电源的输入输出频率可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