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搭自己的开关电源了,想请教一下电流检测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7-11-01):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检测

电流小可以用电阻。电流大用电阻功耗太大,宜改用电流互感器。
电流检测用电阻,因功耗较大,不宜用普通电阻。这个电阻一般阻值很小,且需要考虑故障时电流可能瞬时很大,最好用锰铜线。只有很小功率时才可以用普通电阻。

网友B:
电阻

贴片的电流检测电阻是用合金片做成的,不是普通的薄膜电阻。

我用过1W 1毫欧和10毫欧的贴片电阻,1812封装。

楼主:
贴片电流检测电阻的价格一般怎么样的

贴片电流检测电阻的价格一般怎么样的

网友B:
几毛到几块钱都有,看你要的规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