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现场电源-24V转5V-问题

楼主(2007-11-01):
请问各位前辈:

    要利用工业现场的24V电源为我产品(通讯模块)提供电源,是不是要进行电

源隔离?对单片机的干扰大吗?目前市场上的小型电源隔离模块大都为1W,对我产

品好像不够用.

   请问,市场上是不是还有更大功率的电源隔离模块或者芯片,还是用PI公司的

电源芯片配上高频变压器进行隔离并完成DC/DC转换?

谢谢~

网友A:
有现成的,例如:

楼主:
感谢分享~

感谢 hq_y:

    请问,能否分享一下,你所用的这个模块的资料呢?功率是多大的,2-3W吗?

价钱大概多少?

    谢谢~

楼主:
星原丰泰

呵呵 自己顶一个~

上面的隔离电源模块产品是星原丰泰的产品~

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性价比如何?

网友A:
功率是5V500mA2.5W

价格大概20来元吧;
你要是不需要隔离,直接使用lm2576就可以了;

楼主:
需要隔离型的

谢谢~

    我的电源组合是:电源隔离模块(SR12S5/500)+LM276.你觉得如何?给我

个建议~

   工业现场的24V电源给产品供电,不是多应该要隔离吗?而且我产品也是通

信型的。

楼主:
是LM2576不是LM276

呵呵~

网友A:
隔离当然好!

使用模块就不需要再使用lm2576了;